爱普生1100电源板芯片

楼主(2013-05-17):
拿到一台爱普生1100喷墨打印机,无电源,拆来电源板量输出电压很低5V以下,怀疑电源管理芯片挂了,上面是2A10103下面是5542B,查不到次芯片,用什么可以代换,望师傅指点。

网友:
十几二十块钱的电源没价值修,直接淘宝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