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线烧了的问题。。。。

楼主(2013-05-17):
我这里有台液晶 插上电源冒烟 但是显示没问题 拆开发现灯管通向高压板那根线的插头烧了 于是我直接把插头剪断了 直接两根线焊上去了 插上电不冒烟了 显示也正常 但是有吱吱的声音 什么情况呢 求帮助!!!
电源

网友:
高压板到灯管这边可能有漏电或是高压板升压线圈、电容出问题了!可以找同类规格的代换试下!仅供参考!

网友:
不知道LZ换灯管线是,固定两根灯管中间的小皮套,套回去不,没套回去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