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急急急

楼主(2013-05-17):
电池和电源一起装上的时候可以开机,可开机1到2小时后,会突然断电!断了就开不了机!必须把电池取了~把电源拔了过个5秒左右再插上才能开机! (这时候电池和电源一起装上按开机键就没反应)!请高手指教!!

网友:
如果只用电源开机是不是没有问题?   光用电池是否也正常?

网友:
楼主什么机器也不说一下

网友:
   这机子好像有通病! 你去论坛搜一下!  要不就查下隔离保护和待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