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高手,控温用固态继电器好,还是用可控硅好?

楼主(2013-05-17):
      我曾DIY了一台预热台,用的发热砖,固态断电器,普通温控器,控温探头K型。我感觉热贯性很大,比如我设为150摄氏度,温控器显示到了150摄氏度,就断电停止加热了,但是温控器显示的温度还在继续上升到180度左右后,监控温度表显示的温度也在继续上升到约180度,再慢慢地回降低。到了设定的温度又通电加热,如此循环。
    也就是说,用固态继电器,发热砖通电加热是断续的,不是连续的通电。可控硅我没有用过,从原理上来看,可控硅控制温度,通电加热应该是连续的通电,不是断续的通电,是可控硅的导通角度来实现温度的控制,我的理解应该比固态断电器的的控温准确稳定点,不会产生很大的热贯性。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固态继电器=可控硅!!!

网友:
参数没设置好,跟可控硅没太大关系

网友:
你用普通温控器加可控硅的方式,和普通温控器加固态继电器方式,结果完全是一样的,你可用恒温铬铁的电路来改,温差可能才会变小点.另外你选的发热砖的功率过大,佘温也会变得很大.我打个比方:高速和低速行驶的小车同时刹车,高速车肯定要狠远才能停下.
所谓的热贯性也就是余温,除与功率有关外,还与发热方式和介质和加热距离都有关联,对于介质来说:铁板>红外砖>光波炉(有玻璃余温)>直用光波管.
介质越厚,简单说铁板越厚,铁板吸热后放热的时间就会更长,你要热时它还无温度,铁板它正在吸热,温度到,断电,铁板内的余温大量放出来,热贯性就大.
理想的发热体是:通电后热马上传递到主板,断电后温度快速下降.
光波炉灯管的热贯性最小,一断电温度基本上不会上升了,(因为灯管与板的距离为5cm 比较远,二支灯管串联功率只有500瓦左右)
自制:建议直接用二支光波炉管子串联来做,成本低不说,它还存在二个温区,灯管中心温度最高,再加上板上面的风枪,就成简易三温的BGA了.

网友:
你把两个概念搞混了:
发热器的热贯性跟温控器的延迟特性,是完全两回事。 自己百度一下。

固态继电器实质上就是可控硅加个光耦, 如果温控器是普通的时间定时器之类性质的控制,效果跟继电器一样。
要对发热砖达到良好的控制效果,温控器是关键。比如PC410之类。

DIY过BGA的人基本都经历过你的这种困惑。

网友:
你的超温问题实际上是你的陶瓷砖的问题,因为到150度时固态继电器已经切断电源,也就是外部已经不供给能量,温度为什么继续升高呢?只有内部积累有高温继续向外传递造成,陶瓷砖的陶瓷层导热越差内部积累的温度越高,断电后继续升温也越高。

内部发热体虽然只是电热丝,但是电热丝周围的陶瓷同时上升到比陶瓷表面高得多的温度,测量探头一般在陶瓷砖表面或表面以外,内部温度向外传,从而导致温度继续上升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