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 做苹果系统不花 WIN7花屏

楼主(2013-05-17):
苹果A1286 做苹果系统不花 进系统怎么都没有问题 可是一做WIN7就马上花屏 什么原因呢?)
换过很多系统 完全安装 外置光驱 内置装都试过 不装驱动都花屏 硬件都在苹果售后检测过 说都好着 可能是屏的事 但是在苹果系统里 都一切正常 没有花屏现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有遇到的吗 请教大家了!

网友(点评):
去年帮一个客户换屏的时候遇到过,后来让商家又换了个屏就好了,我的客户也是用的WIN7 系统,在IOS 下没试,后来听卖屏的商家说那个屏又卖给其他人了也没有问题,,,现在过去一年了,不知原因,我客户本本也没问题

网友:
定了全新显卡芯片 换上还是花屏 我很无奈了 呜呜
以前遇到过,后来客户不同意风险,只能用MAC了。

网友A:
你装好win外接一下看看

网友B:
应该为显卡问题,要嘛系统不兼容

网友:
硬件都在苹果售后检测过           售后貌似很厉害

网友:
接外接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装好win外接一下看看

很是苦闷 这是客户光驱卡了2张光碟 我帮取出来 后来就成这样了 做过好多系统都不行 呜呜 哪位大侠能告诉下 显卡加焊过 还是那样 进苹果系统的时候 是花的 进去后就一切正常 win7是无论怎么样都是花的

网友:
你是不是动到屏线了。把屏线接口洗赶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故障应该为显卡故障。

定了全新显卡芯片 换上还是花屏 我很无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是苦闷 这是客户光驱卡了2张光碟 我帮取出来 后来就成这样了 做过好多系统都不行 呜呜 哪位大侠能告诉下 ...

win7外接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为显卡问题,要嘛系统不兼容

显卡换了 还是花 系统要是不兼容 只做苹果 开机也花 进去才不花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搞好呢  你先确定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  屏线  找个屏屏线替换一下。。。还花把主板的接口换一下。。

网友:
很是苦闷 这是客户光驱卡了2张光碟 我帮取出来 后来就成这样了 做过好多系统都不行 呜呜
这句话,很关键,问题的产生是由光驱产生,你可以试着,不插光驱,或者,检查光驱,附近的原件是不是你不小心碰到,电容损坏,或者是,其他元件,一定要用放大镜看,还有种猜想,就是,客户既然是,光碟卡在,机器里面,那么,光驱供电这部分电路肯定会容易出问题,光驱卡着不动,容易导致光驱发烫,发烫容易导致电容损坏,可以短开,光驱供电这块试下,还有就是,光驱接口,是不是由灰尘之类,可以查下,光驱接口的电路,测量他的数据线,之类的!希望能帮助你,如果能解决,记得说下

网友:
楼上的做了大胆设想,既然软件和硬件的原因都排除了,看看是不是周围的原件引起了的

网友E:
你问一下客户有没有换过屏,如果换过,那么屏不是原配的,都会出同这问题。我有台A165屏破了,进系统还有部字体看的清的,换了个2010年旧屏,可以显示,但问题和你上面说的一样,不过卸掉显卡驱动就正常了,不能装原装显卡驱动,,一装就花屏,最后换了一个苹果一体机21寸驱动打上去正常了。

网友F:
ait 键 在选择系统的那个时候花不花的

网友:
苹果是不是兼容性还不怎么好,前几天我也装过1台别的型号,拿过来系统都用软件格掉了,说弄不上系统,我直接给在固态硬盘里按了个XP,其他都好,wifi很不稳定,上一会出来个找不到网络,一定要重启

网友G:
显卡液晶排线就这三样换着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屏线和屏,换一下试试

网友:
全新原装屏 换上还是花

网友:
引用 网友F:
ait 键 在选择系统的那个时候花不花的

花的   只要没有进苹果系统里面的时候 都是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问一下客户有没有换过屏,如果换过,那么屏不是原配的,都会出同这问题。我有台A165屏破了,进系统还有部 ...

问题是 我定的是原装屏 而且 不打显卡驱动 也花 呜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屏线和屏,换一下试试

都换了 还是花 我都无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显卡液晶排线就这三样换着试一下就知道了

都换了 还是花 他们说 可能是显示电路有问题 但是没有图纸

网友:
接口换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换了 还是花 他们说 可能是显示电路有问题 但是没有图纸

那就可能是板层有断线换板子吧。

网友:
我很无奈了 哎 命啊  显卡换过 加焊了显存 主板换不出来 只能单购了 呜呜

网友:
应该是XP2-5的问题

网友(2013-08-04):
我这也有一台,进WIN7花屏,修了不能交换,现在不敢动

网友:
楼主头痛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故障应该为显卡故障。

不知道工作原理,求真相。像这样的问题不做评价,但分享一点经验吧:
1.air 11寸13寸的液晶屏方面的
   a. 10年11年部分液晶装在12的机器上,进苹果系统一切ok,但进windows从加载桌面时开始花屏,待机或调分辨率之后就ok,重启现象一样。
   b.换液晶或背光之后,出现局部区域背光不均匀(非白斑),如背光的发光二极管附近,或最上方。原因:背光最底层透光板安装不到位或屏线接口松弛。
   拓展:关于聚丙烯特性、3M双面胶的分类及特性,建议找度娘。

网友:
可能是光驱

网友:
我遇到过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好啦吗怎么回事

网友(2013-10-22):
屏幕兼容性问题 换和以前一样型号的屏幕即可

网友:
到win7界面进安全模式,卸载win7显卡驱动,重起后看一下还会出现吗?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周边引起的

网友:
苹果换WIN7我都不会,显卡液晶排线就这三样还有就是驱动。很想知道结果,

网友(2013-11-29):
最后只能换了主板 哎 认倒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