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的宏基V203H这种情况,请大伙给点意见

楼主(2013-05-17):
客户送修一台宏基V203H开机后是这样的
根据前师傅的指示说是屏坏。放那没管,大概过了两分钟

最后10分钟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没有20寸的驱动板测试。用过一个19寸的飞利浦的电源加驱动点过,不出现上面的花屏现象。但是分辨率不对。有好几个画面。请问是屏坏吗。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机器   和你第一张图现象差不多,但是四周是有图像的,一会有一会儿又好了,在出现这种情况之前屏幕会有闪的情况,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找个通用的驱动板··刷个程序 试试··

网友:
我是用的 COM口那种刷的··  也是别人送的  网上几十块那种 带说明书 ··

网友:
换驱动板主芯片吧!

网友:
是屏坏的现象!  我见过一个联想SL400 也是一样!

网友:
我同意前面一位老兄的说法,屏坏了。

网友:
感觉好像屏里边那液有快渗漏现象了

网友:
烧热后,再关机开机都不再出现这种问题。屏或驱动板

网友:
郁闷  我的机器是送来的时候开机就那样,后来我拆机换过屏线,加焊过主芯片,之后故障就要烤机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

网友A:
我认为屏坏了,,需要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屏坏了,,需要加热

管他呢,我订的个驱动板,有结果通知大家

网友:
是屏坏了,按照故障来看还有一种可能是玻璃的故障~~~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应该是屏线的问题,楼主可以找根屏线换上去试试,但屏线不要找错咯,否则会把屏烧坏咯,如果找不到屏线的话,可以在原屏线接口处,插上一小块硬纸片,在将原屏线贴着纸片插进去,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如果不行的话,可能就是屏坏

网友:
看图片像是屏坏,不过你说用19的板点没事,就是多画面的话最好还是用通用板点试一试

网友:
已经确定是屏问题。终于死心,以后再看到这种问题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