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FORCE6M-A 循环跑C1-50-25的讨论 最早是C1 oc 50

楼主(2013-05-17):
关于NFORCE6M-A 循环跑-C1-50-25的讨论  最早是C1 oc 50
看到好多贴关于这片板的循环跑码
这片板一开始是无SB5V 因为听说是雷打坏的 直接就干了网卡
网卡吹下来后SB 5V 有了.一加电很好 一会就看到过了25 亮机
好高兴以为就是网卡好了
再关机 再开 发现老是跑 d1 do
测了内存的所有供电 发现电压都正常 理论上说刚还开了怎么就不过内存了呢
先刷个BIOS吧 到官方下了一个最新的BIOS 很好.马上跑了  以为修好了.叫同行拿去了
第二天同行又来了说 又开不了
我拿来一测 妈的.又不过内存了 乖乖.因为开始搞BIOS好了 就没去测试了 这次再刷个看看  再刷
没用
我直接从一个一样的板搞下来 到那个板上可以亮机 这到板还是不行.乖乖
还是不过内存  循环跑 C1 oc 50
这里就郁闷 了 压桥换CPU
IO全干了  乖乖  还是不行.后来到论坛看到好多这样的 就下了论坛的BIOS 试试 刷一下还真不一样了 变成了 C1 50 25 可能还是BIOS 再换了一个 因为有一个有一个贴也是跑这个说5.0的可以.我试试看吧. 刷好.  还真好了
这就怪了.明明到那个好板上也亮不了 怎么换了个5.0的就行了.
开机进系统测测 发现一个问题  原来声卡没了.搞了半天   原来主要原因是声卡出了问题
最开始我要是直接把声卡吹了.可能就不要那样搞了 真是郁闷啊
到时有人再碰到这个问题可以先吹下声卡试试

图是2.0的
百度下来的图。没拍实物

NF6V5824.rom

网友:
这个板子有2快 情况跟楼上一样的     1块放了短时间自己好了 1快放烤箱靠了1下  就好了  买的那个BIOS之前换到2快板上都是一样的 跑马不过  !

网友:
安我的经验还是桥的问题,最好是从做下,当然是这在划算的情况下,不行就加旱下,行就行,不行就退钱算了。

网友:
没啥好讨论的 直接干桥

网友:
我没经验,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
这个是BIOS找不到网卡的缘故,上个一样的网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
兄弟  这个板子的话。不插显卡回循环跑码的。然后ECS AMD。很多跑25正常的。 你如果发现不稳定的情况  打下PCI-E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