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代码00

楼主(2013-05-17):
技嘉主板00不跑马,复位灯不停闪烁,估计是不复位故障,只是不知道怎样测量和维修,求高手详细指点,最好是把步骤写下来,

网友:
AMD 7系列的主板 复位灯不停闪烁 是很普遍的  不好搞哦

网友:
老哥我不是 不说,而是不知道怎么说,因为你电压什么放电的都没做,你就怎么修....所以你要想修好就把最基本的都去测量一次在说吧。如果不会就送到维修店去吧。

网友:
可以先用编程器刷个BIOS

网友:
对于这什么都不测的小白来说,我只能说额滴神

网友:
测复位排阵    PCIA15

网友:
先检测一下各个部位的电压有没有出来,CPU电压出来了没?你这样人是不好教你的,因为你什么都没做就只知道它复位灯长亮,很多原因的,供电-时钟复位这三个都检查一下

网友:
一上来就问,看来大家不是很欢迎呀,先测测基本的电压和信号,再来这里问师傅吧

网友:
一看板子是AMD的。不会修电路。就先换个CPU。来看看AMD的CPU坏常出这种问题

其实的电路讲了也不会会理解的!

网友:
至少也要说明一下电压什么的吧!没头绪也

网友:
还以为是870呢 比870少了个PCIE.上次修了快870就是00

网友:
什么都没搞,就干桥,果真是大神

网友:
有没有假负载,假负载上面可以直接量到,没有CPURST,没有就好办按时序修,有就不好办,漏电流,刷BIOS,干桥

网友:
測一下 CPU 電壓~~~

网友:
依次测全板供电、时钟看是否正常。时钟可以在PCI的B16脚已经PCIE的A13、A14脚测量。时钟不对加焊南桥,再不对更换南桥,时钟对了。查PG信息,一般在假负载上可以测量。(供电,时钟,PG)就这几个信号。你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