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G7AD不跑码

楼主(2013-05-17):
板子的供电什么都没问题,复位,时钟也没问题,看网上的认发帖说换CPU能解决,可是我的不行,能不能给我张图纸,或者给我建议

网友:
先把网卡芯片取下来试一下,可能网卡被雷击坏了,造成不跑码也有可能,IO正常吗?正常的话就干一下桥吧,

网友:
压北桥,清理cpu座子,上带灯假负载看看cpu和座子接触是否良好,假负载打到北桥值,刷bios

网友A:
量完大的条件就要去量CPURST#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值是有一个不正常

那可能就是桥的虚焊,得上BGA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完大的条件就要去量CPURST#了

请问CPURST#是在假负载上测的那个复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CPURST#是在假负载上测的那个复位吗

是的 1.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就是桥的虚焊,得上BGA试试

加焊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