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特殊的问题)修复很富士康G31MX主板开机自动重启一例

楼主(2013-05-17):
一客户抱一机子过来,开始开机不显示,接上诊断卡,跑D3,用磨砂橡皮擦重擦后,开机正常显示,不过开机一直会自动重启;去掉所有外加设备,硬盘,外接显卡,还是一样,重换一根新的内存, 也自动重启。

拆出主板后,测试发现  接不接内存一样会自动重启,没接内存时,代码E0  外接喇叭有报警,然后几秒后一直循环重启;
接上内存后电脑正常显示,然后几秒后也一直重启。

观察主板后发现 主板上网卡芯片一个大洞,心想是网卡影响  问题简单了,信心十足,拿起风枪,呼呼把网卡取下来,试机一看,还是会重启,难道BIOS资料有问题或才不良或者哪个供电有问题,因为几秒就会自动重启,电压不好测,测了下 MOS管,电容之类的都正常后,取出我新买的600P,到网上下了一个BIOS 刷新进去,开机试机,还一个样。难道桥不良,放BGA上加焊后试机,还是一个样子一点效果都没有,没思路了,因为是台式机收费太低 才个20-30  不可能重新植桥之类的,弄来弄去搞了2个小时了

正准备放弃,但还是不死心,开机显示后按键盘进入BIOS设置,怪了  在里面 左看右看  1分钟都没重启,然后关机重启后,又会几秒自动重启,又进入BIOS几分钟都不会重启,怪了,整理思路,难道因为某个设备问题引起的重启,第一想到就是把网卡芯片关掉。重启试机。。。。机子好了,挂硬盘装机  一却正常。

现在总结了2点经验

1、这款板子没有测到内存  电脑会一直自动重启
2、没有测试到本机网卡   电脑一样会自动重启,
这样现像直接的祸首就是BIOS程序 ,带有这种功能,这几个小时也算没有白费,钱虽赚的少,但最少多了点经验,下次碰到这

富士康的主板 不插键盘鼠标都会报错的
还不错。。。。。。。。

网友:
这样的,以前网卡坏我的都是拿下就OK了,没有在bios关掉过,难道这富士康的特别

网友:
我以前也是直接拿掉就可以,应当是这板主板的BIOS程序写的比较特别,没装内存重启,读不到自带网卡 也自动重启,弄的我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看外观,量对地值,这种板非常好修

网友(点评):
像楼主最后的结果,这个结果有点意外,不是看外观和测量对地值能解决的吧?应该是BIOS程序对GPIO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
修板就是要细心 呵呵

网友:
应该是机子BIOS的问题,正常机子无内存无硬盘不影响开机的。

网友:
像这样的机子,能够正常开关机就算修好了,客户也不会有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