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 开不了机 出现负电压???

楼主(2013-05-17):
机器型号:联想E43L
板号:LE9E
故障:开不了机
维修:
1.E43L2图纸LE9LE9E(LE8      )要注意区分
我开始的时候用的是和此机器不同的图纸。但是架构,主要的元器件还是对。结果修到最后找不到原件。最后不得不去找原图纸。浪费了不少时间。
2.拿到机器,接电源有待机电压,但是开不了机。拆机器。
3.拿到裸板,接电源。首先打了下3V5V发现正常。然后测了NBSWON#,发现按开关有跳变。
4.然后又去测了S5电压,发现3V_S55V_S5都没出,又去测了下S5_ON,发现正常。那么故障可以确定在这里了。

5.检查此电路发现PQ23PQ273pin都无15V电压。测了下PR154另一端,发现也无15V
心里猜想难道又是6237出问题了吗?所以直接去查了15V的升压电路。
6.示波器打了下PD23PD22的各个脚,都无电。可是DL3点是有的,难道是升压电容坏了。后来又仔细测了几遍。发现15V不是没有,PD22PD23的几个脚也不是都没有电。而是都变成了负电压了,-15V,-5V,波形也变成负的了。所以示波器上没看到电压。示波器上的线跑到下放,没显示出来。开始的时候没注意。
7,这样固执就确定在这里了。因为DL3的波形是正常的,那么出问题的应该就在升压电容和双二极管上了。心想二极管应该不会出问题,电容的问题可能大些,再说双二极管也不是很多。所以直接拆了2个电容换上去。结果现象不变。没办法去翻废板子找了2个双二极管,装上过,加电,15V出来了正常,开机,ok

到此,此故障维修结束,可是有一点没搞懂。双二极管为什么会导致出负电压呢?

网友:
dl3在那啊 我怎么没看见

网友:
是啊 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