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CMX-S2修了通病还有问题

楼主(2013-05-17):
今天接客户一块技嘉的GA-945GCMX-S2 测了下没有内存供电,大家都知道这是通病了。因为手头没有6520就用9202代换了,试了下OK了,能跑码了,显示了。可又有个问题,在释放系统或者安装软件的时候老是报错说文件损坏或找不到。觉得可能是内存供电那边还有点不良。就把内存供电的MOS管和桥供电的MOS管还有电容都换了,结果还是一样。。。。一装系统或软件就报错。不知道那个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换原型号的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内存到北桥的系统管理总线有没断线或短路

  上假负载量了下AD线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原型号的芯片试试

这个是可以代换的,关键是手里没有6520有我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D 3,3V也正常吗 可以刷个BIOS看下

正常的,BIOS也刷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内存到北桥的系统管理总线有没断线或短路

“高手”有断线,短路难道还能亮吗?伤不起。

网友C:
现在内存电压能够达到 1.85V  和 0.9V 么!  如果电压。偏低就会引起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内存电压能够达到 1.85V  和 0.9V 么!  如果电压。偏低就会引起这问题。

供电的1.85和上拉的0.9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内存电压能够达到 1.85V  和 0.9V 么!  如果电压。偏低就会引起这问题。

不过我没有示波器不能量波形

网友:
试试把供电上的电容换了

网友:
没看见,原来换过了

网友D:
换个内存和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内存和CPU试试

都换过了。。。刚刚用内存测试软件测试又测不到。都不知道是不是内存那边引起的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当我没说,你用的自己的硬盘。

网友:
把硬盘分区该一下。换系统。先软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