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j换了两个显卡了.60度左右就花屏.

楼主(2013-05-17):
两个显卡了.60度左右就花屏.win7提示关闭了驱动.开机时不会.I3的CPU 板号:K42jr REV:4.1  不知道还是不是显卡的IC的问题:216-0809000

内存换了也一样.显存应该不会这样,因为冷机时不花屏.

网友:
I3 380M  的cpu会不会有问题.手头没有这样的U   内存换过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考虑下显存,显存也会导致花屏的,再就是多换几个显卡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