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可以检测出网时而连接时而断开呢?谢谢

楼主(2013-05-17):
用什么软件可以检测出网时而连接时而断开呢?谢谢,我有一台客户的机器一会能连上网一会连接不上,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检测出来是什么时候开始断的什么时候开始连的呢?

网友:
PING 一下路由的网关

网友:
网时而连接时而断开  楼主能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吗。以便我们好分析

网友:
你是要判断网络还是电脑故障?如果你怀疑主板及网卡,那你就要在网络完全正常的状态下测试,你可以自己搭建一个网络。

网友:
你先PING一下你的网关(点开始运行  里面输入PING空格减号T空格网关的IP然后点确定)比如我的网关是192.168.0.1                  看下延迟正常不    有没有丢包     排除下是机器的故障还是路由或别的故障

我的是6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