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元钱收的液晶显示器怎么显像慢呀,换了驱动板还是慢

楼主(2013-05-17):
如题,今天高兴的要命三十元钱收了一台十九的液晶拿回家里发现显像非常慢。鼠标一动留下长长的条尾巴,实在忍受不了。图像什么的一切正常就是慢。显像慢。请问下这是怎么回事。换了另外一个驱动也是一样的。

网友:
贪小便宜了吧,我以前修过一台19寸的hp液晶,也是这样.后来一查是液晶屏上的一个24v电压没了.后用线引至玻璃电极上工作正常,但因电解原因后玻璃电极损坏,这屏算是报废.

网友:
这就是屏坏了。非专业不可修。

网友:
但因电解原因后玻璃电极损坏
.电解原因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呵呵,我去年也遇到此现象就是屏坏了,走的和你一样的弯路,不过30元也不亏嘛。你说呢。你的是什么牌子?

网友:
以后拆配件用吧

网友:
发来我给你修吧

网友:
HSD的老屏..这货有批次性的质量不良...这是Gate IC Y侧这边丢失了一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去年也遇到此现象就是屏坏了,走的和你一样的弯路,不过30元也不亏嘛。你说呢。你的是什么牌子?

HANNS。G的自动子。

网友B:
玻璃基板上飞个20多V的电压就可以了,用修键盘的导电银漆

网友:
测量出的电压如下。
STV  0
CPV 2
DE1 0。9
VCC 3。3
VIN 5
VDDA 14
VGH 21
VCOM 5
VGH——H 21
VGL -10

网友C:
哈哈  图象反应慢就是屏坏了,我不修液晶都知道你会不知道吗?,,问题应该在屏电路板上,,你换主要处理芯片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基板上飞个20多V的电压就可以了,用修键盘的导电银漆

怎么飞先谢谢了。
麻烦你告诉我一声。如果可以 我可以在银行卡打点技术费给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图象反应慢就是屏坏了,我不修液晶都知道你会不知道吗?,,问题应该在屏电路板上,,你换主要处理 ...

我当然知道屏坏了。屏坏了就得修。你不会修的人才会说出这种话来。

网友D:
图像处理IC  什么型号  (在液晶屏长条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像处理IC  什么型号  (在液晶屏长条电路板.....

这个我我到没有注意看就是测量了一下电压

网友:
哈哈,同意楼上的,Y侧丢失一路电压。另外,你这相机的咋回事,怎么有跟红线,屏出线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现象应该是屏的问题,响应速度慢,楼主测量一下屏电路板上的VGH电压是否到位,正常情况下,这路电压会走到屏边上的玻璃电极上去,如果没去的话,可以用导线飞过去,看看,我上次遇到到这种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