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境界N-190拆出来的屏,看一下是什么接口该用什么板去点?

楼主(2013-05-17):
新境界N-190拆出来的屏,看一下是什么接口该用什么板去点?

网友:
这就是个普通的18.5的屏.分辨率1366 768 .单8屏线.5V供电 ...2025 2270 这些板子都能整亮..

网友:
谢谢,单8,尽玩双8的了,见一个单8的还真对付不了

网友:
三星屏  18.5寸 LVDS 30针 单8 买一个通用免刷程序的板

网友:
没修过这种研究下

网友:
分辨率是怎么看的

网友:
鼎科2621,但翻了半天没找到单8屏线。

网友:
自己在单6的LVDS接口线基础上再加一对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