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不触发 无开机电压

楼主(2013-05-17):
一块P5KPL-AM 主板 不触发 无开机电压  短接IO68脚可以开机进系统  IO换了照旧  无解

网友:
查5VSB——开关电路

网友:
5V待机电压或者1117管产生的3.3V电压到开关针开路了吧

网友:
跑5VSB到PW+的线路,短接能开机说明IO没坏

网友:
这个不需要查吧,直接打待机电压的对地阻值,一般好像在100左右,搞不清楚了,太小可能有短路,把1117管全拆了,还不行就拆IO,还是小那就是南桥坏了,阻值大的情况我还没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待机电压对地阻值 可以用排除法拆可能短路的元器件 吗  1117是三端稳压器管吧

1117可以把5V待机转换为3.3V待机,也可以把3.3v待机转换1.几V的待机,忘记了,反正我我这边的师傅都是这么搞了,这个看人品,有时候吧1117管拆了就不短了,不过小电容也要看看

网友:
不搞了  闲得蛋疼 加焊一下南桥 这回连码都不跑了  报废了

网友:
这 板子都 什么参与开机啊,南桥加IO加门电路》?我这 板子 不 出发  求 指点 有 电路图 就 好了

网友(2013-08-16):
11楼的头像严重影响了我看贴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