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MBX250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3-05-17):
索尼 MBX250 进水不开机   EQ=DL用什么芯片能代替

网友:
前面两个字母一样就行

网友:
一模一样的机器,刷了BIOS无显。。。

网友:
用EQ=就可以 还有就是图纸上写的有RT什么的你仔细看看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修这个现在修的很少.

网友(2013-06-16):
看PDF图纸就可以查到了

网友:
明白没? 没分了

网友(2014-12-16):
51123     125应该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