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30C

楼主(2013-05-17):
新买来的E430C电脑, 装好了系统后,怎么电池显示充电不到100%  总是41%?

网友:
去官方网站 下载一个电源管理驱动 就OK了   这款机器都有这问题

网友:
新机器,电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啊,呵呵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2013-09-27):
我碰到过一台机子,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2013-11-30):
我也遇过 装系统好啦

网友:
可能设置成电源保护模式了,去联想tinkpad电源管理看看

网友:
下载一个电源管理驱动 就OK了

网友A(2016-08-14):
我有一台认不到电池,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认不到电池,不知什么原因

查一下电池接口的数据是否正常,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等

网友:
你有可能把电池拿下来  摇几下装回去 有可能就好了  就能充电到百分之百了 我现在自己用的也是这样 不知道是不是电池问题 还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