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代工联想L-A690 2.0 主板CPU供电低 清COMS 刷BIOS 更换CPU无效 PWM芯片没问题

楼主(2013-05-17):
开机黑屏 内存 时钟 COMS 供电正常 有复位 现在只测出来MS-6G芯片有点问题

5V-DRV 开机后有9.5V  27脚有3.3V

Q35 4脚待机有5V  通电后为0V

Q38 G极 VCCA_1V2_DRV 有3.3V
这个MS-6G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
CPU核心供电只有1.06V 换CPU也是一样

网友:
有没有检查过供电CPU的681排阻

网友:
压下北桥看下....

网友:
我当时也测了VID组合 当时CPU电压是1.09V VID高低组合和 对照表CPU电压1.1V是一致的

网友:
用CPU假负载测VTT 0.86  VCORE 1.5V VDDA 2.5V 复位 1.75V

网友:
5V_DRV    3VSB_DRV  1.2VLDT_DRV 是不是应该  5V     3.3V  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