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系统找不到硬盘bios该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3-05-17):
安装系统找不到硬盘数据线什么的都从新插过自己弄半天搞不定 让专业人士来人家直接bios设置了下就找到了,请问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
看看硬盘的接口

网友:
外部接口啥的都检查很多次 人家直接来设置的BIOS就找到了 所以我想知道怎么设置的。。。

网友:
硬盘有个接口模式选择,SATA和IDE如果装不了系统,换一个模式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要会点必要的英文,

网友:
是新手,慢慢来时间长了,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都是AHIC模式改为兼容模式或者IDE模式即可。通常可以芯片组设定项中找到

网友:
新手的小白问题

网友:
要么是硬盘模式没选择地,或者你的第一启动项不是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