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进水机,CMOS放电后第一次能点亮

楼主(2013-05-17):
手上有台三星RV415的机器,板号Scala2_AMD  Rev:1.1  BA41-01534A ,进的饮料C壳一面右则好多地方都有进液的痕迹,桥里未进液,洗板水刷了之后开机,电流跑0.33,后来把CMOS电池拔了放电后,开机电流过0.33跳变几次后屏幕亮了。但断电立刻再开机又卡在0.33。测所有的供电都已出来了,没什么思路,之后便刷了BIOS,换IO,换南桥。但是故障依旧。。。。

实在没则了,特来请教,希望哪位师傅能指点下。。。。

网友:
楼主是用洗板水洗了就上电了吗 我原来遇到这样的一般先洗一下 在烤下主板  行的话一般不会再出现不亮  不行就只有慢慢根据图纸慢慢查条件了

网友:
主板刷过后没有明显的腐蚀。所以应该是没有断线的。洗 板水后都用风枪吹下,确定干了才通的电。。。桥都已换过了,我认为吧也算得上是烤过板了吧。

网友:
又是三星的板子,哎,脆皮。

网友:
看看有没有 被你 洗掉件了呀    一些小东东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