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sa330总结

楼主(2013-05-17):
最近好多客户拿了一款 三星sa330bw型号的显示器
有十九寸的  有22寸的
故障:接入VGA信号 无显示  或者闪屏 跳动屏幕
下面总结一下
19寸 22寸的  注意电源接口   别用转换头插入 容易损坏电源头   最好用客户带来的电源头。我就是接了转接头 搞坏了。迫不得已 去淘宝买了十几个 备用
19寸 sa330  目前以我看 有两款屏,一款是ltm19obt07  还有一款是  m190mmw什么的 后面的字母我不记得了
22寸的 目前以我维修来看 只见过一款 就是m190mmw什么的
19寸的那款 屏号为ltm19obt07 的  修了两台  都是屏幕跳动
[
19寸的 屏号为m190mmw什么的  那款就是mcu程序问题
22寸的那款 以我维修 修了五台  都是mcu程序问题
下面 提供维修工具
还有是mcu程序 不小心被我删了  还留下一个19寸的屏号为ltm19obt07 程序
机身型号S19A330BW

机身型号S19A330BW 屏型号LTM190BT07.rar

网友:
直接到官网下个固件  刷好就ok   拆机都免了

网友:
我下载的固件 进度条在1-10之间来回跑 最后失败了  没有办法还是拿下来写的

网友:
屏号为ltm19obt07 的  修了两台  都是屏幕跳动    请问一下楼主,屏幕跳动怎么修好的,我有两台都是一样故障,程序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失败了是不是因为VGA线的问题啊?官网下的那个软件真的很好用。

网友(2013-06-23):
三星 显示器 输信号进去 但是显示无信号的 刷程序就好了   但是我有一个 S19A330BW 的老是闪啊闪啊的  LZ有修好的没  LED 的

网友:
刷程序,能解决啊 我就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能修好才是硬道理,哪里下的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