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HKC电源板与驱动板接口定义?

楼主(2013-05-17):
大家好,一个朋友送过来一台HKC,998A的液晶显示器,屏点不亮。我拆开一看,让人用通用电源板与通用高压条改了个乱七八糟。各个接口也没有定义。
所以:我需要一个这个型号显示器的电源板的接口定义。希望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个是电源板 上的定义 1 ON是开机检测 2 GND 是地 3 ADJ 亮度调节 4 GNG 5 6 5v电压输出 7 12V输出 驱动板那边对应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没有标有的话就需要万用表测量

网友:
直接测一下5v还有on/off信号和地脚,三根线直接飞到驱动板 其他的不要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