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电流跑0.68掉电............

楼主(2013-05-17):
联想Z460待机0.01 开机电流跑到0.68掉电  测电压都正常 写BIOS也不行  焊一下显卡还是一样!!每次跑到0.68就掉电了
论坛很多帖子进水的!!!跟着去查一下U4  供电都有3.3   4脚19V   郁闷了!!!!!!有木有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提拔................

网友:
希望各位高手尽快回复啊!!!!!!!!!!!!!!!!!!!!

网友:
木有这张图纸

网友:
查一下南桥复位出来了没?网卡内侧第三脚。

网友:
检查下USB供电电压与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电压都有,还掉电。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换CPU,内存试一试。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好了没有。我有台机器也是这样的。原来进过水的

网友:
没修好!!!!!!!!!掉垃圾桶了

网友:
0。68应该电压没出来完全。

网友:
0。68是不是CPU没过哦??????

网友:
分支电压都有吗

网友:
会不会是温控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只能慢慢查每个单元电路的电压电流反馈,如果用双通道示波器可以监测哪个电压先到。

网友:
你这机子没有过CPU哦 ,我修过的 。。。。 CPU  mos是不是铁那种 、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中机子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