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88A 开机的时候上下闪屏,开1-2分钟后显示正常

楼主(2013-05-17):
一台HKC S988A 开机的时候上下闪屏,开1-2分钟后显示正常。
如果不用电脑自动省电的时候也会这样,亮屏后上下闪屏1-2分钟,然后一切正常。正常使用状态下一直非常OK状态。
会是哪方面出故障??
闪屏

网友:
拆开机器先检查、更换电源板、升压板的滤波电容。

网友:
这个有些是电源板的滤波电容爆了,有些是灯管或高压板打火造成

网友:
电容怀孕了

网友:
电容检查了 没有怀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