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差最后一步就完工了

楼主(2013-05-17):
       RV411经过坚辛的维修,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9945-1-1.html 现在终于每次都能正常点亮也不会掉电了,现在就是安装不了系统,我怀疑是那个设备引起的吧,进PE,ghost完后安装每次到装驱动这一步死机,换几个包都不行,最后硬装时到"安装设备"这一步时死机,换过硬盘和内存也一亲,我该何去何从呢,原来只要不是主板问题,系统我怎么都能搞定的,这次摘到这个笔记本手里了……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块板把CMOS电池拿掉,上电到0.67A后会停上几秒钟后才跳到1.3A,装上CMOS电池这个主板电压直接跳到1A以上的

网友:
建议装纯净版的试试看,然后驱动一个个装上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装就是纯净版的,到"安装设备"的时候就死机了

类似问题我有问到过,我是满装的,先进系统再说,然后驱动打一个重启一下,我那台最后发现时电源管理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类似问题我有问到过,我是满装的,先进系统再说,然后驱动打一个重启一下,我那台最后发现时电源管理出问 ...

我知道,一般是可以用一步一步安装完后再装驱动,我这台是你根本装不完就死机了,还没到桌面怎么装驱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一般是可以用一步一步安装完后再装驱动,我这台是你根本装不完就死机了,还没到桌面怎么装驱动呀.

换根内存或者换个硬盘试试,先排除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