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s是什么?

楼主(2013-05-17):
BLOS是什么?起什么做用?是否可以随意设置?请大家帮忙?谢谢!
设置

网友:
BIOS是英文单词“基本输入输出系统”的缩写,它是控制电脑最低层的程序。厂商生产主板后会上主板上的BIOS芯片刷入BIOS程序。BIOS不能随意设置,可根据用户的不同需要而设置,这个东西很简单,只要多用,多看就能明白

网友:
楼主有时间多在论坛和网上找点基础的知识看一下吧!

网友:
BLOS?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网友:
人家问的是BL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