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楼主(2013-05-17):
有台HP 4416S 笔记本,电流跑到2.1A,都无显,显卡换了还一样,会不会是CPU,BIOS问题,CPUAMM300,手上无这CPU,请大师指点

网友:
AMD的垃圾机子,U容易坏,最好换个试试,我修了太HP AMD的U,老是卡的LOGO,最后换U就好了。。

网友:
4416S3个容易坏,北桥,BIOS,CPU,一般我都是先换CPU,然后风枪加热下北桥,最后BIOS。您一步一步来试

网友:
我今天也拿到了一台这样故障的机子,楼主解决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