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2l-s3老是死机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3-05-17):
  今天接了一块板子型号为技嘉ga-m52l-s3。此板为网吧板客户说了只要修好一块,整个网吧有一箱子至少有10块!此板故障为能开机点亮,玩游戏就死机!能重启,重启了就不走码!连按重启键就又能走码而且能进系统。所有供电均正常就是北桥温度高,加了风扇也不行还是关机,系统内存硬盘都是好的!!!!有没有和我一样的问题的,这个应该算通病吧!!!!!

网友:
此板为cpu为am2,单桥

网友:
加焊桥了,把CPU   FAN改为常转12V,桥一定要用大风扇滚珠的,最好是AVC的,再就是CPU档次高的话可以考虑刷一下BIOS。全部做完估计就OK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试着换换显卡看看。还有就是16对耦合电容检查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卡都换了3块都不行

查板子上的16对耦合电容,看看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板子上的16对耦合电容,看看有没有漏电的。

漏电怎么测?没有电容表

网友:
单桥板子换个桥试试,也许就好了。

网友:
桥轻微虚汗,没有bga机放在一边凉快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