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1过内存不显示,ATI独显

楼主(2013-05-17):
海尔T61过内存不显示,ATI独显。  内存已过
不显示  问问高手是显卡问题?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代码多少,电流多少.

网友:
电流1.4````没代码

网友:
如果你认为是显卡可以用风枪先加热下,虚焊的一般就能亮了

网友:
过了内存不显示。先干显卡。不过ATI的显卡要小心一点。

网友:
这个。。。你要我怎么回答。。。
先加热一下。不行就重新植球。随便提醒一下,你的这个主板不一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虚焊了吧  烤一下就OK

网友:
我来看一下

网友:
我连怎么判断是否过了内存都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