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进系统usb不能用,bios开启也不行,有供电,数据线阻抗正常。

楼主(2013-05-17):
接手一台SL410K独立显卡的板子,进系统后,鼠标,U盘等usb设备认不到,但是开机可以从U盘启动进PE,GHOST装系统。。BIOS里面USB设置启用了,恢复出厂值,USB的5V供电也都有,数据线阻抗也都一样,500多欧姆。换硬盘装了系统还是一样。。。只要进系统了,3个USB接口都认不到U盘或者,鼠标。。。郁闷啊,哪位修过了,

网友:
检查USB过流保护信号还有南桥的USB模块供电之类的如果都正常只能换桥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别问为什么,BIOS的问题很微妙,同事今天就刷好了一个一样的机器,刷吧

网友:
刷BIOS后好没有?

网友:
找个bios来刷试试

网友:
刷了个BIOS,还没好啊,
换了个sl510K的密码芯片,还是没好啊

网友:
感觉 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感觉BIOS的问题要大一点

网友:
拔掉摄像头线试下

网友:
先换个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用驱动精灵 装个USB驱动试下

网友:
驱动不对吧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台驱动问题但是他怎么都不认

网友:
不兄弟修好了没有,怎么修好请楼主回复一下

网友:
如果是XP系统换个WIN7看看

网友:
裸板测试一下看看 去掉光驱摄像头之类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下经验,我手上也一台这样的电脑不过是SL500不认USB

网友:
遇到过  没搞定    mark下 等高手

网友:
usb供电跳线换一下,待机5v的话换成红5v试试,可能是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
就是乔的问题你搞啥呢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我记得好像有个专门的USB控制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
干南桥吧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