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a上显卡不跑内存。。。什么情况?

楼主(2013-05-17):
接客户机F41A 上电电流跑到1.3几 然后就不动了, 拆机看无维修痕迹,也无进液, 裸板开机电流跑到1.13  打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显卡板电压也正常。。。无头绪,怀疑显卡8400通病。。。取下显卡板;打内存波形快速闪动一阵后。。。后续三角尖波。。。电流来回跳动最高到0.8几 再装上显卡板 打内存波形 只有开头两下跳动。。。就没了 电流止在1.13  随即判断显卡问题 换改良631 冷却装机 还是保持原样。。。无解 ,问了下高手同行,说还是显卡没做好吧。。。再换,还是无解。。。一狠心上网定了块显卡板 原装改良的。。偶的神。。还是一样的。。。各位高手 请指导指导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主时钟输出不正常 133实测为149.神奇的板子。。。时钟不对也能跑。。。上显卡就不行,估计是跟显卡时钟对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