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 掉电

楼主(2013-05-17):
有一台X60 0.03-032-0.45-0.55-0.38-0.47看起来跳变正常,感觉刚刚要亮机的时候就掉电了,无头绪,电压全部都有,复位信号正常 不晓得怎么搞了,求大侠指教
掉电

网友:
不上内存和上内存,看看电流是否一样!

网友:
看这电压应该是CPU都没过吧?X60电流好像过CPU电流都要到0.8多吧

网友:
是不是上屏供电的保险段了啊 我修过保险断了掉电的

网友:
裸板点的,这个是集显的,电流本身就低的,还有就是不查内存不会掉电的
说明内存已经过了

网友:
这种掉电方式,多半是桥或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