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20通病

楼主(2013-05-17):
今天接到一天E520的机器,拿来一看故障和E420一样,就想聊想是否与E420的故障点也是一样的,果断拆机.....换芯片    开机正常   事实真是想想那样!  E520和E420不触发 都是一样的通病 d95280不良导致!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写的不好还请见谅!

网友A:
这个芯片还没有遇到呢 今天修过一个E420进水的机器 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短路 的换芯片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还没有遇到呢 今天修过一个E420进水的机器 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短路 的换芯片好了

额   我都遇好几个了  这芯片还老贵   假货还多  真是苦了 干我们这一行的

网友:
还没碰到此机器,不过记下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也来将最近修的3台E520说说:
一台换95280 就OK;
另一台插电就0.18A左右,换8208就OK;

最后一台惨了:裸板通电,稳定在0.278A

U口短路(5V_S5100多欧),2065挂掉;

2065的4pin(USB_PWR_EN)对地4欧,795挂掉,

换后,自动上电到o.55A,测无VCC_GFXCORE电压,结果是U挂了,惨啊

网友:
那个芯片太他娘的贵了,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   我都遇好几个了  这芯片还老贵   假货还多  真是苦了 干我们这一行的

在中国的市场,翻新是太常见,我是找只找两家供应该芯片

网友:
的确通病 这样的机子 可以秒了

网友:
芯片太贵 建议买包上机的

网友:
现在这芯片比显卡价格都高

网友:
我的联想E520不通电,换了D85280和NPCE795GA0DX和刷过BIOS都还是不能电,待机电压只有0。02

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D95280=40元呀!!贵呀!!!
NPCE795GA0DX=12元呀!!!

网友:
这芯片上次买了三个都是假的  坑爹啊

网友:
还好我换了这么多个只有一个是坏的,YY中

网友:
加焊开机了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用过假的芯片的朋友最后是什么后果

网友:
我买了5个  用了2个都是好的 一个45  包上机要加钱的。。。

网友(2014-06-30):
芯片的销售商  很坑爹的,买到假的 估计那个同行都遇到过吧

网友:
有通病就好。。又是一款送钱机

网友:
请问通病在哪里。

网友:
e520和e420是一样架构的,就是一个14一个15的,

网友:
话说二楼问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