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30BW的通病有几种?

楼主(2013-05-17):
星S22A330BW的通病有几种?今日接到一台,可这台的故障跟之前遇到不一样,之气那遇到的都是接信号线没显示,刷了那个25X40BVSIG 的BIOS 就好了,现在却是另一种故障,那就是开机偏白且还会闪屏,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通病,也需要刷那个小的BIOS芯片(S24C50).各位大侠,请指点下!
闪屏

网友:
各位大侠顶下,求指点

网友:
就遇到过 显示请连接信号线的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屏坏吧,不像是mcu的事

网友:
按楼主描述像是屏坏了! 不过屏线也会坏的

网友:
遇见楼主一样的问题 求答案

网友(2013-06-1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上面有个大电感非常烫,,这种情况是那个元件找成的请各位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三星接信号线没显示的这个情况常遇到!可是显示器的BIOS怎么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