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灯管不光

楼主(2013-05-17):
IBM T41 灯管不光 试了光管是好的,屏线也是好的,是什么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13-5-18 10:40):
查到了连接VINT16V上的一个二极管(RB5218-30)坏了,找不到一样的,要用怎么样的代换啊

网友:
灯管好的,那就看高压条呐!

网友:
测一下高压条上的有没有供电,和开启信号

网友:
看是不是高压条问题,灯管老化也有可能...

网友:
高压条有问题,或主板屏线路没供电!

网友:
那就只有高压条的工作条件和高压条自身的原因了 !

网友:
查电路图,屏供电一般有12-19V(高压板),3.3V 5V,2.5V不显,先查电压,这些电压又由一个控制芯片控制!要查图纸!要不没头目,先刷BIOS!

网友:
再看一下那个休眠开关,是否一直是开的

网友:
高压板试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电路 是不是由一个 芯片转换 屏幕信号工作模式呢

查到了连接VINT16V上的一个二极管(RB5218-30)坏了,找不到一样的,要用怎么样的代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参数值的代换 也可以用电阻串联 降压来代替

已经修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我给你的方法电阻串联修好的呢

我找了一个差不多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