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一进系统就黑屏

楼主(2013-05-17):
只要过完滚动条电脑就开始黑屏,把链接显示器的数据线拔掉重新插,好一会就又黑屏,进BIOS,进PE都正常的很,是显卡不行了?以前就用的好好的,后面就不行了,这是为什么呢?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弄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双显卡的机器  调一下显卡显示优先顺序 或者直接用独立显卡了 集显不要  再不行安装系统的时候 直接把集显的勾去掉 或者独显。 双显卡的蛋疼鸡就这样了。 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可以进安全模式吗?换个驱动试试吧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硬盘的事,现在的硬盘什么事都会出

网友:
驱动不对吧,重新换个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硬盘有坏道,检查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能进安全模式吗,市面上的好多ghost版装完以后,会自动设置分辨率很高,显示器小的话会不显示。

网友:
排除显示器分辨率和显卡的问题,排除硬盘问题,再找主板的问题

网友:
极有可能是分辨率或者是显示器频率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