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V 681K电容用2KV 222M的替换可以吗,CRT显示器没接信号全蓝屏求助

楼主(2013-05-17):
本人新手,现在CRT显示器有个2KV 681K电容烧掉了,想问下用2KV 222M替换可以吗,只是电容由680PF变成2200PF,应该没问题吧,求解中.
还有个问题CRT显示器,一开机没接信号就全蓝屏,求高手分析下大概是哪儿里问题,显像管后面的尾板整个用一样型号的好的显示器的尾板换了也一样,有个很大的忒片的RGB三个脚有个脚的电阻一边掉出来了,补焊好后还是一样。求高手帮下忙,十分感谢

网友:
电容容量大理论上会电压升高,实际上相差不太没关系,像你这样的,想差了有3倍多,保计修好了用不了多久,最好用相差不大的,要是启保护作用的,倒无所谓,只是没那么保险了!不上也可以的

网友:
楼主这个电容不知道是不是逆程电容,要是逆程电容的话最好用接近容量的来代换,2200的太大了。可能会造成行幅增加。用1000——680来代。
如果不是行逆程电容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高压的无极性电容,不是吸收反相峰值,就是谐振逆程电路,耐压和容量不要随意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