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威 笔记本掉电 广达代工 版号Z07

楼主(2013-05-17):
这两天碰到好多台掉电的  广达代工的是第二台了  上一次修了差不多一天 这次算是比较顺利了  经过上次的经验  拆机大致量了下电压  各大电感都有电了  好吧  直攻HWPG 哈哈  果然不出我所料 HWPG为低点平   测量各二极管 所有的都有3.3V  只有D15没有电压  就是它了  追查 HWPG-1.2V从PU11发出   3 4脚有1.2V电压输出了啊  怎么PG没发出  打对地值  正常  PU11有问题啊  找了块DAO的料板想换这芯片  结果没找到 拔掉D15看看吧   果然不掉电了  上内存   电流上去了  外接一看亮机了  芯片找不到算了 装机测试  不行再换吧 下午客户就把机器取走了 同行拿过来的  呵呵  下次碰到广达掉电的 首选 HWPG  这信号  我修好两台了  上次是东芝的  我研究一天 呵呵 这次一个小时搞定了  下次争取秒杀  哈哈

网友:
呵呵,广达,掉电就那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G 信号是由芯片本身发出或南桥给的吗 有什么工作条件吗

就是芯片本身发出来的    你经常在论坛逛啊  还多地方见到你的足迹

网友B:
LZ,捷微生产有笔记本?英文名叫什么呀,我百度上搜了下,Gateway你说的是这个么?我好像记得是奶牛的吧!只不过被宏基收购了!

网友:
是好思路哦。

网友:
捷威,美国的军用电脑供应商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HWPG是所有电压正常的信号吧   它送给谁了呢 这段时序不太明白 它正常后下一步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捷微生产有笔记本?英文名叫什么呀,我百度上搜了下,Gateway你说的是这个么?我好像记得是奶牛的吧!只 ...

美国军用品牌   奶牛只是因为他的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HWPG是所有电压正常的信号吧   它送给谁了呢 这段时序不太明白 它正常后下一步是什么

它发给谁我就没去查了 应该是EC  或者南桥吧  下一步什么动作 我也不太清楚 还在修炼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