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银机主板点不亮测试卡显示26

楼主(2013-05-17):
收银机点不亮,主板型号:C7PRO VER2.0 ,测试卡显示C1 C3  25 26 25 26,25 26一直循环,显示器亮一下显示无信号就黑了,等下又显示无信号 又黑了;主板I/O芯片、BIOS芯片、南桥都换过,内存也更换过,还是一样的问题,请教各位专家帮忙解决。PS:主板为集显,没有独显借口,上DDR2 内存 CPU是整合的。

网友:
代码25 26应该是显卡问题了吧.你换南桥了,怎么不干下北桥

网友A:
换南桥就是错了,换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南桥就是错了,换北桥!

兄弟:留个电话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没换,要换北桥吗

兄弟,留个电话可以不?

网友:
集显都是在北桥里的啊,也可以查查VGA接口上的行场同步信号看看,13、14孔,打一下对地阻值

网友(2013-10-28):
兄弟,能不能把BIOS上传一个。

网友:
上传一下BIOS吧~楼主

网友(2014-10-14):
复位灯一直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5-12-22):
我也遇到一块,刷bios好了!论坛有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