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前辈们这台HAKKO FR-803可以入手吗?

楼主(2013-05-17):
请问前辈们这台HAKKO FR-803可以入手吗?价位多少合适?

网友:
楼主这个热风枪这么精致呀,看着很吸引人。

网友:
200块钱发给我好了

网友:
好几千块钱啊!如果你不缺钱,喜欢买好的工具,这用起来会很好的!日本白光HAKKO 热风枪 FR-803

特点:
•  加热状态可因温度传感器讯息而作出改变,可设定三段加热程序,提供灵活方便的温度、风量及时间控制,让需要高度精确的作业标准化。

•  出风口采用全新机械式设计,减低热风温度不规律情况。

•  设有风量计,提供快捷准确的风量调节。

•  出风口设有真空吸管

•  设有温度补正功能,根据喷咀尺寸补正送出热风温度误差。

•  设有省电功能(可选择 30 分钟 /60 分钟),到达设定时间系统会自动停止送出热风。

•  设有自动冷却功能,关掉电源后系统会继续送出冷风,直到喷咀套管内的温度下降到 100 度,以防止发热元件过热。

•  设有温度补正功能

•  设有锁卡功能,避免设定数据被随意改动。

•  可与 FR-802 预热台连接,能更有效地拆除芯片

•  拆消静电设计;

网友A:
看见里面就心痒痒的,可惜现在经济有点紧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见里面就心痒痒的,可惜现在经济有点紧张!

你认为这台二手的FR803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认为这台二手的FR803怎么样?

这机子在网上找了下,挺不错的,淘宝上二手的好像都要一两千,看下这机功能正不正常,正常的话你看他卖多少钱咯,价格你接受的了就行!我因为没钱在淘宝上买了个两三百的,不好用!这哪里来的呢?

网友:
现在二手的白光FR-803拔放台市场价是多少?欢迎各位朋友发表自己的看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