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V 681K电容用2KV 222M的替换可以吗

楼主(2013-05-17):
本人新手,现在CRT显示器有个2KV 681K电容烧掉了,想问下用2KV 222M替换可以吗,只是电容由680PF变成2200PF,应该没问题吧,求解中.

网友:
要看是用在什么地方的!不一定!

网友:
如果是逆程电容的话,就不行。

网友:
如用高压耦合部份完全可以。

网友:
如用在行输出部份的耦合电容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
如果是逆程电容的话勉强可用,高压会略低……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逆程电容吧,可以是可以的,只不过换好后,亮度会略减,而且行幅和场幅都要调节一下

网友:
可以拆废CRT的相同电路部分来替换

网友:
在行扫描电路的逆程电路中,这一个是不行的,差的太多了,会使行扫描的回扫有非常在的变化,电路也变的不稳定。

网友:
用两个222串联不就得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行逆程电容,不可以吧!!电容变少了行幅会变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