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cpu 风扇报错

楼主(2013-05-17):
新装华硕H61主板 G 860CPU开检测不到风扇,提示cpu风扇错误,国盒CPU自带风扇,接线4针,没有差错风扇接口位置,求解,风扇是工作的

网友:
在BIOS里面屏蔽,关掉错误提示

网友:
进BIOS F10保存退出就可以吧 再不行 就在BIOS里关闭风扇报错的项

网友:
把风扇检测关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困惑

网友:
你肯定没插错吗,一般都是位置插错造成的

网友:
关掉错误提示

网友:
更新bios,也许是主板的bug

网友:
有的主板要插两个风扇一个CPU风扇一个系统风扇

网友:
我来给你解答吧,第一检查是否插在了  CPU_FAN接口。  第二检查风扇,或更换风扇看看还报错不。。这两个做到,问题肯定解决!

网友:
换接口,换风扇试试。

网友:
一般是风扇接口 没插在CPU  FAN上面吧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进BIOS里面把风扇报错的那一项屏蔽了,

网友:
没有插错哦,,,,,只能关闭检测,不知道是不是板子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