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屏幕只有4分之3有显示

楼主(2013-05-17):
本本屏幕只有4分之3有显示   140 lcd屏 换过屏还是一样请问是什么影响的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次同样的问题,没搞好,估计应该是显卡引起的吧

网友:
机器什么牌子的 可能挑屏吧 屏的码片不对也会出现这种样子的 多数码片要刷的是联想和DELL的。。

网友:
韩国机器 965集成的

网友:
如果是原装的屏也一样的话那多数是显卡虚了.

网友:
建议找两块不同品牌的屏换一下,然后测屏线,不行就干显卡

网友:
能完全显示,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看  不行焊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的几率大些吧

网友A:
一般是显卡引起的 最好是把BIOS也刷一下

网友:
可能是设置的问题吧,刷一个bios试试。

网友:
拿其他屏点以下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有的本的BIOS中有设置显示比例的(4:3或者16:9),找一下看看,可以刷BIOS看效果

网友:
前两天接的一台e42  故障现象一样 也是换屏无果  闲来无事把屏线拨了   结果.............断了两条线.....接上  ok

网友:
不行就刷驱动板看看

网友:
断了哪两根线呢??

网友:
上次我遇到,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有时 屏线也会啊 我遇到过的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不过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上次我遇到过又换了个牌子就好了

网友:
断了屏线应该显示不完整吧,缺失画面,不会画面被缩小,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手里拿快HP DV6000就是这样  原来是虚焊  重装后显示3分之2    怀疑屏线   买了根换上  还是一样!  搞不清楚到底是屏的码片还是芯片  因为都没有换的 屏其他15.4的换上都不能显示! 6150的北桥我也没有换的  那样的机器不值得花太多的钱 修好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显卡引起的 最好是把BIOS也刷一下

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
先刷BIOS吧 不行就麻片

网友:
可以先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前两天我还搞了一台dell的,本身是LG X1  的屏,换了屏之后就是这样了,最后还是刷码片好的。

网友:
要刷码片了。

网友:
换码片,BIOS

网友:
再换张其它品牌的屏试下

网友:
不会吧,这个看起来是完整的啊,而且画面无杂色~~~个人估计是屏型号不对

网友:
看看主板上 或者显卡的旁边 有没有 设置分辨率的 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看 很明显断的 扒开看一眼吧 也不费什么事..

你说的事机器本来断了两根线吧?  换个线好了?  还是 你自己断了两根线才好的?

网友:
断了两根线 接上好了

网友:
也遇到过显卡问题的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我把主板和屏线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想太多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