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 明基FP71G+s显示器,先是开机闪一下就息,后来都不闪了。

楼主(2013-05-17):
最开始的时候是 开机闪一下,就灭了,关了再开也是闪一下。那一瞬间能看见画面正常。

我猜测是电源部分有问题,于是捣鼓电源部分,到驱动解码板的电压有5V的。

我换了个光耦,然后就开机不闪了,电源指示灯是绿色。用手电照显示屏,没有影子(换了几个角度都没)。

求大师指点,是那个部分出了问题,电源板还是驱动解码板,驱动板的话直接去掏一个。

补充内容 (2013-5-26 03:20):
已经解决,从某宝上买来c5707和fu024(拍的fu9024,结果发的fu024,将就用吧)已经能亮了,最后灯管点亮了。

网友:
灯管检查了?

网友:
查出来了,左上角两个变压器之间的那组场管5707坏了,两个都坏了,还有个9024也坏了。背面的一个肖基特二极管击穿,导致那一坨的元件全接地。

问题是我没有更换的零件 -  -

奇怪为什么前面屏上一点影子都照不出来呢

网友:
排除灯管后建议先该高压

网友:
背光部分吧 --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要看驱动板到高压板的开启信号有没 高压板部分供电有保险 看看开路没 如果保险正常 开启信号有 再检查高压板 你说指示灯可以亮 何不用外接高压板点其中的灯管 看看有不正常画面出现呢 其实故障判断很容易

网友:
侧灯管,我有个也是灯管坏了。出现的高压保护。

网友:
主要检查一下高压部分哦 换换灯管 有可能是灯管漏电保护的  最好把电源输出端的那几个滤波电容全换掉

网友:
一般来说闪一下就灭都是高压条或者灯管的问题。

谢谢,高压条的确出问题了,剩下灯管..

网友:
光藕可能没坏,你换了后和原来故障不同了,还是换回来好。先判断是灯管还电源板故障再说吧

网友(点评):
换回来了

网友:
这种情况,闪一下就灭,多一半是灯管保护造成的,电源的可能性很小。。

谢谢 打算查灯管了,高压部分已经出问题,在确认下灯管

网友:
检查4606 有没有坏  没有就灯管

那个4607坏了

网友:
C5707   IRF9024查查看看   这个机器10个有9个半都是坏这个东西

恩,9494,之前买注意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呵呵 先外接灯管试试 也不亮就是,  高压部分出问题了     。先看高压板那两个 3级管   这种坏的概率很大  ,没坏的话就改快高压板,反之能亮 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明基的显示器经常坏C5707那是普通三极管,不是场管~~~~~

网友(点评):
呵呵 我弄错了呢 9024才是场管

网友:
你是客户还是同行,严重怀疑

网友(点评):
新人,学习中,半懂不懂的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条,上一个看

网友:
楼主要大胆怀疑C506

网友A:
供电保险开路了,不知道咋接高压板的控制线,已经查出是那个明基的通病,C5707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保险开路了,不知道咋接高压板的控制线,已经查出是那个明基的通病,C5707短路了

修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