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 5200+温度高

楼主(2013-05-18):
AMD CPU 5200+温度高总是偏高

网友:
加强散热吧。或者改成水冷。

网友:
加个带铜的散热器,一次性搞定

网友:
正常,我的5000+不把机箱打开,玩游戏一会就死机了,现在夏天了,温度高,冬天还好点,换个95W的风扇就行了,也可以像我一样把盖子打开。这老90nm的CPU,真费电

网友:
90nm5000+的TDP是89W,65nm的5000+TDP是65W,是差了一点的说。

网友:
换好点的风扇加硅脂 应该就可以解决 解决不了 加铜片

网友:
  使用5200+CPU路过,打3D游戏只有65度。

网友:
  有些是CPU本身质量问题,上次遇到温度高,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
按F4 进入参数设置界面 但是要开启修复功能

网友:
本身你的U温度就高,只能换个好点的风扇

网友:
听说把CPU的盖子打开,重新加上好点的硅胶,可以解决高温问题。

网友:
打开铁盖,重新涂硅脂

网友:
换酷冷s200风扇,我得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个散热器 在恢复下bios 有可能是bios意外超频引起的温度过高

网友:
看看核心电压啊,不至于高的离谱吧!看看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