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ATX电源辅助5VSB电路图-MOSFET震惊了-求改NPN方法

楼主(2013-05-18):
小品牌的ATX电源,5VSB辅助电路坏了,画了一下图:

震惊了,这个是MOSFET管的图吗,怎么像是NPN管用的。
MOSFET和2.2欧爆了,换了新的4N60和2.2欧,通电,马上2.2欧又爆了。
查了其它电阻,都正常。电容4.7UF的有点下降,其它都正常。奇怪了。变压器外观也正常。
换新的MOSFET和2.2欧,串一个60W灯泡,通电灯亮,要亮18秒左右,才会熄灭,然后5VSB有输出了。
没办法了,看改成NPN管13003是否会好一点?各DX建议一下?谢了!

网友:
标示n-mosfet本身就是npn管子,k1821就是n道沟开关管,找到该管子的蚕食往大了代换即可,但楼主描述的问题号线不是这个管子的事,不然不会再18秒后出电压

网友:
这是个自激震荡电路,有什么可奇怪的,这个应该不是管子的事,换了又爆,很明显后级有不良的原件

网友:
10V稳压管检查一下是否正常?4.7微法的电解直接换新的,再试如何?

网友:
从楼主提供的图来看开关管为三极管较为恰当!原因是正反馈支路中串联的1K电阻和1500P电容,属于电流正反馈。而采用场管的电源,正反馈电路中的电阻阻值一般较大并且无电容,属电压正反馈。且场管所需启动电流很小,启动电阻较图中的330K电阻要大的多!如实物清晰应遵重原设计选件,再说此电源好修,不外乎启动电路与正反馈电路故障罢了。

网友:
是的,我看了MOSFET的管的电路,一般都需要光耦等来稳压的。像这样最简单的没有光耦、没有发射极电阻的电路,一般都是用NPN管的。所以我觉得原设计也并不是很好,改用NPN管应能更适合。

10V稳压管是正常测出来的。4.7UF电容到时换下看故障是否能改观。

网友:
查后面变压器出来的2组电路有无问题,一个是给PWM供电的,一个是输出紫线那路的。如果开路空载,上电就炸管子的。

网友:
即使后继有问题也不可能是这个管子先爆吧

网友:
你可以试试脱掉辅助变压器后端,让他空载,你上电试试!必爆管子。

网友:
那个稳压管很重要,参数要选好,低了高了都不行,要么输出不足,要么mos发热很快。

网友:
我说的这个后级是指变压器前级,跟mos管是在一侧的,高压与低压通过变压器已经隔离了,你应检查跟mos管相连的原件

网友:
1500pF的电容可能漏电!

网友:
故障解决了:下午更换了4.7uf电容,串灯通电,灯一闪就灭了,5VSB有输出了。原因可能是4.7uf电容失效,导致电路振荡不起来。
测的电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