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AM2独显主板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3-05-18):
顾客送来,开机试机跑码到75 7F长鸣报警,无显示。按代码及声音断定显卡有问题.于是换个新的显卡,插拔二次后正常显示,于是关机,插上其它外设,重新启动又不显示。于是用镊子夹锦球加酒精清洗PCI-E插槽,还是不行,他的显卡放另台电脑上正常,用PCI-E阻值卡,打阻值,有几个脚开路,于是果断更新PCI-E插槽,问题解决!!

网友A:
<果断更新PCI-E插槽  >  更换??????怎么换的

网友B:
你也没量下pci-e针脚相连电容另一端的值,就能准确判断是槽子问题吗?我到感觉bga虚焊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不过还是为楼主高兴,必定修好了。

网友C:
应该是PCI-E的针脚虚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怎么换的

买个新的,把旧去卸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PCI-E的针脚虚焊呀

不是虚焊,怀疑有的针脚已断或变形,因为他以前经常认不到显示,重插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没量下pci-e针脚相连电容另一端的值,就能准确判断是槽子问题吗?我到感觉bga虚焊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

电容的阻值是打不出来的,是无穷大,其它数据线直通北桥,断线的可能性小,要么座子要么北桥,因为他说以前重插会好,我想应该是座子!

网友:
应该是座子虚焊了吧  呵呵    没看明白楼主后面说的那个果断更新PCI-E插槽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