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笔记本电源灯一闪就灭,咱修.

楼主(2013-05-18):
大家好:
+5V_SUSP 对地短路.装上CPU CPU座边上的电感对地才3欧,是否正常.

网友:
挂个4v左右上去烧板

网友:
应该没那么低

网友:
短路,好修,烧鸡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法是不是用加电压的方法看、哪个元器件加电发热严重  就取下那个元器件 呢

差不多吧,电压3-5V就可以了,太高会烧坏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可调电源 加电压  有端接地就行了呢

是的,都铜牌维客了还不知道?算最基本的短路维修思路啊。

网友:
烧鸡法.      用加电压的方法看、哪个元器件加电发热严重就取下那个元器件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保护了啊

网友:
先量电压吧 这种情况不要乱烧机

网友:
请教下大神们,烧鸡一端接地 另一端怎么找

网友:
短路了,拉个电压煤吧